【请教】如何设计一个模拟电池,用于充电器检测仪的

楼主(2011-04-02):
(无正文)

网友A:
楼组是想做有源负载啊。最好由单片机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就是不知道电池那部分该怎么解决,应该可以做一个模拟电池的电路

网友B:
常用的是电子负载,锂电池在充电时,电压内阻都变化的,这一点电子负载不好模拟.

网友A:
我这有一个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可以加我QQ

楼主: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吗?

网友C:
楼主要用电路模拟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等效于一个理想电动势,再串联上电池的内阻。如4楼所说,充电过程中这两个量都在变化。
所以我觉得电池的模拟应该是一个可调稳压源串联一个可调电阻,但此稳压源的电流是“倒灌”的,即电流不是从稳压源流出而是流入,这可以用TL431等并联稳压芯片实现。串联的可调电阻就比较容易了,可以用MOS管来模拟。

楼主:
充电器检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C:
8楼:
“充电器检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那是你说了算的事情。

网友C:
原来是在校生。
那么“充电器检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就是导师说了算。

导师出的题目是什么?
是这个“在做一个关于手机充电器测试仪,主要测试充电器在给负载充电的时候电量和温度变化”吗?还是“用模拟电路做一个模拟锂电池的电路,只需要能充电即可,不用对外放电”呢?

网友C:
12楼:
“需要检查充电器在给电池充电过程中负载电量变化和温度变化”
据我看,检查的是“负载”。而不是“充电器”。如果用模拟电池代替实际锂电池,还怎么检查负载温度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论文)中文题目

基于89C51单片机的多功能

充电器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分析

设计(论文)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主要准备工作如下:

.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的基本知识的熟悉

.利用单片机解决实际问题方法的进一步体会与理解

   主要设计内容如下:

.充电器电量检测接口电路设计

.温度检测系统显示模块设计

.基于51单片机的控制、检测系统状态及功能扩展设计

.系统软件编程和调试、硬件验证以及设计技巧分析

.系统的进一步优化与扩展

   主要要求如下:
   给出设计方案,通过仿真进行调试,对系统进行硬件验证并对设计技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是任务书- -难打我理解错了

网友C:
14楼:
据我看,此毕业设计并没有要求设计负载,即你说的“用模拟电池代替实际锂电池”。电路方面主要是设计电量检测接口和温度检测接口以及显示这三项。

网友D:
以前从事充电器方面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个电池的模拟电路:一个功率放大器(TDA2030A或者运放+输出功率管),构成电压跟随器,改变输入端的电压,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输出端对地可以认为是一个电池,电流可以是双向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但是电量检测也要检测负载的电量呀,不能单独检测充电器的电量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话怎么检测电量呢

网友C:
猛一抬头,发现是楼主的妹妹。
可也不对,怎么早生了两年,倒成了妹妹呢?

17楼:
电量是电流乘时间。只要保证充电器与负载的电流相同,就可以测量充电器电量来代替负载电量。

网友F:
找个电磁的充电曲线,然后用单片机控制负载随着这个曲线而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G:
类似LS的方案,我认为这个模拟器更重要的是要模拟特定电池(Ni-Cd,Ni-Nh,Li)、特定容量(1000mAH ,2000mAH)充入时电量与端电压的关系。
这样测试一些主流电池的充电特性就可以了,如此用这个电池模拟器测试充电器的温升时数据因该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