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同一个TIM的两个通道能捕获两路PWM吗?

楼主(2011-04-02):
大家好!
想通过TIM3的channel 1和channel 2捕获两路PWM,参照示例代码,通过channel 2好像捕获了一路;
但接下来想通过channel 1捕获另一路,不知该如何设置了。
在channel 2的实现中: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选择IC2为始终触发源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2, ENABLE); //打开中断
然后在中断函数里面通过TIM_GetCapture1(TIM3),TIM_GetCapture2(TIM3)捕获的值计算占空比及频率;
-----------------------
因为ic1与ic2已经被channel 2的信号给占用了,所以channel 1需要使用ic3和ic4才行;那么上面的两句设置该使用什么参数呢?(TIM_TS_TI4FP4也不存在)

请大家指点,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应该是通道1,2 组合起来, 捕获和测量1路 PWM 信号.
外表上, 从通道1 输入 PWM 信号, 进入 IC 后, 转变成上升和下降沿, 分别给通道1,2 来捕获.
因此, 通道2 在内部已经使用. 不能再用作输入了.
同样: 通道3,4 组合起来, 捕获测量1路 PWM 信号.

楼主:
多谢,不过还是有一个疑问,如果使用Channel4(通道3,4 组合)的话,像下面一句该如何更改: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选择IC2为始终触发源
TIM_TS_TI2FP2对应的是IC2, 如果换成channel 4,但没有TIM_TS_TI4FP4啊?

还有一句: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2, ENABLE); //打开中断
TIM_IT_CC2也应该改成TIM_IT_CC4吧,然后中断函数里面通过TIM_GetCapture4进行捕获?

楼主:
我的理解:如果channel1/2不正被使用,则使用channel3/4进行捕获,应该也可以选择IC2为始终触发源;
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TIM能同时捕获两路PWM信号吗 ??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
很麻烦,我用EXTI做捕获了。。。不限制引脚,可以共用定时器,好处很多,就是计时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C(2012-03-03):
6# heuyck H飞控是你做的吧?我也有楼主的问题 我是在做PWM捕获时候不能使能CC3/4通道,不知道原因。

网友C:
原谅我的挖坟.......

网友D:
STM32同一个TIM的两个通道不能捕获两路PWM!也不能使用CH3和CH4。

网友E(2013-07-11):
ST高级定时器同一个TIM的两个通道可以捕获两路PWM!
调试两天终于弄出来了,一定要自己亲自试验,别人说的都是参考,以手册为准,手册上没有提到不能使用CH3和CH4。

网友F(2013-09-21):
引用 网友E:
ST高级定时器同一个TIM的两个通道可以捕获两路PWM!
调试两天终于弄出来了,一定要自己亲自试验,别人说的 ...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G(2015-01-21):
引用 网友D:
STM32同一个TIM的两个通道不能捕获两路PWM!也不能使用CH3和CH4。

原来如此,难怪一直不行

网友H(2015-04-15):
我也卡在return TIMx->CCR1;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