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下图中利用DAC0832及LF351实现程控放大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2):
把D/A芯片这四个端子(8、9、11、12脚)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准电压由8号端口输入,反馈信号经9号端口输入,9号端口内接一个反馈电阻,输入的信号经过这个反馈电阻 ,最后转换成电流经11.12端口输出,是这样吗?
还劳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啊!

网友A:
3楼:
“基准电压由8号端口输入,反馈信号经9号端口输入,9号端口内接一个反馈电阻,输入的信号经过这个反馈电阻 ,最后转换成电流经11.12端口输出,是这样吗?”
你说的是作为D/A转换使用时的工作状态。
现在信号(由U1输出的电压信号)接Rfb,U2输出接Vref。U2仍是工作于线性状态,故0832的11脚与12脚之间电压为零(虚短),这一点与0832作为D/A使用时相同。既然Iout1与Iout2电位相同,各开关无论怎样换接都不影响Iout1与Iout2电位。各开关换接,仅改变从Vref到Iout1之间的电阻。这个等效电阻,即U2作为反相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f,而片内电阻Rfb是这个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b。
画出U2作为反相放大器的电路,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高人的出手相助!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