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9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4-02):
下图是LM393数据手册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过零比较器)

有几个问题
(1)负输入端和+5V之间的电阻是反馈吧?作用是什么?
(2)如果输入的是10V正弦,想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入单片机或者CPLD中,VCC应该是多大,还是+5V的地方改变一下(手头有+3.3V,+15V)?
请高手指教!
下图是我画的电路图(VL+是15V)

网友A:
(1)负输入端和+5V之间的电阻是反馈吧?作用是什么?
不是反馈。作用是提高反相输入端电位。
(2)如果输入的是10V正弦,想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入单片机或者CPLD中,VCC应该是多大
Vcc应该是5V(假定单片机使用5V电源)。

你的图,两输入端反了,而且LM393没有负载电阻(输出端到电源正)。

网友B:
(1)负输入端和+5V之间的电阻是反馈吧?作用是什么?
保证0点的电位,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
(2)如果输入的是10V正弦,想输出的信号直接接入单片机或者CPLD中,VCC应该是多大
应该小于等于单片机的电压,或者在之间串联分压电路.
另外,393输出驱动能力比较若.393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现在我改过来了!我又看了一下手册,输入电压最大值为电源电压-1.5V,所以我想电源电压选择+15V足够了吧!另外我的单片机是3.3V供电,选择VCC=3.3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4楼:
单片机电源用3.3V,那么LM393电源也应该用3.3V(LM393的8脚)。
输入为10V正弦,D1最好用两支1N4148反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