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C6T6 BEEP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1-04-02):
STM8L152C6T6 BEEP怎么设置呢?我按照库里面设置了后,在第一引脚不能够产生波形。请赐教。

网友A:
配置字设置了吗?

楼主:
那个寄存器?

楼主:
一直没有搞定。

楼主:
那位有用过的给透露一下。

楼主:
把该芯片的功能外设都写了个基本测试程序(不包括DMA、EEPROM、SPI、ADC、BEEP),32k程序空间就用完了,感觉32k做个一般的项目还是小了点啊。

楼主:
那位有用过的给透露一下

楼主:
难道没有人使用过吗?

网友B:
配置字设置了吗?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需要设置option bytes,可以通过PC端的STVP软件来做

楼主:
设置了啊?

楼主:
9楼能够说得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代理商的FAE都一直没有回答。

楼主:
难道是用此功能的人比较少吗?

网友C:
哈哈,LZ怎么不用STM32L152C8T6呢

楼主:
STM32L152C8T6大约多少钱?
难道是用此功能的人比较少吗?

楼主(2012-03-08):
在stm8S系列中,有关于BEEP功能IO映射配置,在stml152c6中未找到如此寄存器?而在这里是否需要配置呢???

网友D(2015-01-07):
STM8L152C6T6TR 深圳到货,10K  13632844925 只做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