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热敏电阻的型号?

楼主(2011-04-02):
手上有一个如下图的元件,没有识别标签了,只知道是热敏电阻,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 能用万用表测量确定么?

网友A:
这个不会是热敏电阻,热敏电阻的参数和普通电阻类似,只是多了一个温度变化率参数,可以用万用表直接量出,变化率也可以通过实验得到。

网友B:
我以为又出了新的热敏电阻的封装呢?

网友C:
电磁炉中的炉面温度检测 和 IGBT温度检测用的就是这种热敏电阻 通常是100K

网友D:
分别测试25和50℃的电阻值,就可以计算出B值和阻值了

网友E:
这个不会是热敏电阻,热敏电阻的参数和普通电阻类似,只是多了一个温度变化率参数,可以用万用表直接量出,变化率也可以通过实验得到。
引用 网友A:

TO  CHUNYANG:有这种玻封的热敏电阻。

网友F:
楼主上面的图片看起来是玻璃气体放电管。玻璃气体放电管有这种DO-41和DO-37封装。
热敏电阻这种外型的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F: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度补偿、抑制浪涌电流等场合。

网友G:
还真没见过,只用过NTC,PTC

网友H(2011-07-08):
好象是检波二极管

网友I:
二极管也可以用来测温,PN结的温度特性

网友H(2012-02-04):
可以测试几个温度点的电阻值,再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