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有更新】运放直流放大正常,变化信号放大异常

楼主(2011-04-02):
碰到运放的反相比例放大时的异常问题,具体如下两图所示,各位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感谢2楼sxdxy提醒,本来想在图片上说明清楚,结果弄巧成拙了:)

问题:从波形上看,电流持续远大于1A,取样放大后的输出电压却不能成比例放大输出
已验证可能的情况:电流钳表没有误差,正常直流信号测试oK;运放尝试取消板上供电,接过外部电源5v,现象不变;R5流过正常的持续电流时,测试过V_out输出电压正常,瞬间变化时也能快速反应;

网友A:
首先楼主要表明哪是输入,那个E字形可不是输入符号;其次,如果是反相放大器,那么绿色和蓝色的波形的上升和下降应该是反一下的;再次,如果是单电源供电,则运放的偏置是不正确的;最后如果增益小于100,则可能跟电容C2有关系,C2的存在降低了R2右边看过去的阻抗。
PS:提问,画图要规范,信息要充分

网友B:
看迷惑了。

楼主:
2# sxdxy E字形是电路的另外一个地,也是此处拿来被放大的输入信号;
绿色的是电流正向流过的波形,蓝色为输出电压波形,正向电流和输出电压,还是同向的;
单电源的偏置还不太懂,俺就去查去;
C2尝试过删除,输出波形没有变化;

网友C:
R2和B端串接一个电容,可以保证PWM信号通过,再把R1接地端换成2.5V电压,那样可以保证输出信号的直流电平在电源的中心点。

楼主:
5# wuxianglin 俺只想把那个取样电阻两端的负电压的有效值反相放大,因为送单片机AD计算电流即可,不需要交流的耦合。

网友D:
单电源工作,运放不允许输入为负。
把你的原理图好好画清楚再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maychang关注,如果不允许输入为负,反相放大如何定义?

想实现的就是检测电池组的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流的有效值,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D:
8楼:
可能的方法:
1、将MCP619芯片电源负端改接B点,那么A点成为正输入。但此方法可能影响到MCP619中其它三个运放,需要综合考虑。可能你的单片机芯片电源负端也要改接到B点。
2、MCP619改用其它运放,某些运放允许输入端比电源负端更低一点也可以正常工作。
3、改用其它双电源运放,并且增加一个负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因为附件中的这个CMR参数最小为Vss?
那为何流过连续的直流电流时,都可以正常放大输出反相的电压,此时操作也超出了规格范围,实际为运放的一种不确定状态吗?

MCP规格书中CMR参数

MCP规格书中CMR参数

网友D:
10楼:
“是因为附件中的这个CMR参数最小为Vss?”
是。

“那为何流过连续的直流电流时,都可以正常放大输出反相的电压,此时操作也超出了规格范围,实际为运放的一种不确定状态吗?”
从你的输入波形(绿色)看,只有输入幅度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不正常,小幅度(脉冲前后沿输入较小处)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下面截图,持续的直流信号,运放输出放大是正常的。
另一张图是将短时间的脉冲电流放大的波形,是跟这个短时间的PWM电流的变化有关。
是否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电路原因?

网友D:
原图中两个电容,都没有必要。

网友E:
楼主,你这是什么示波器?怎么截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LECROY,这个是带xp系统的(44xs),一般较新点的示波器都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问题最终找到原因,不是运放的问题,测得电流为流过电池组降压后的电流,而送到运放的电流为取样电阻两端即适配器的输入电流,忽略了适配器电压被充电电路降压时,适配器的电流和降压后电流不一致的问题。此电路实测大约有2/3的电流流入了降压电路,而没有经过取样电阻。
最终收获: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让我看到了运放的“反相输入电压”,“增益带宽”等相关参数的理解;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热情解答,今天结贴送分,嘿嘿~~~

网友D:
楼主若是首帖就把16楼图贴出来,问题早就解决了,不会拖上20多天。
16楼的图,是典型Buck电路,其输出电压当然与输入电压不等,但输出电流也与输入电流不等。理想情况(二极管压降、电感压降等忽略),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实际上当然输出功率小于输入功率。所以如果该电路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6V,输出电流到不了输入电流的2倍。因此,“实测大约有2/3的电流流入了降压电路,而没有经过取样电阻”,误差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