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扩展问题

楼主(2011-04-02):
请问大虾,我用单片机P0口挂两片74HC573扩展输出,
而当P0口作输入时会不会受锁存器影响了?

网友A:
肯定不会影响P0,不过会不会影响74HC573那就不知道了,要看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05-28):
请问2、3楼:现在我P0口再输入时,接收到的数据与没有74HC573的数据时有差别。我查看了74HC573,并没有三态输入,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了输入的数据? P0口作输入前需不需要全置1或0了?谢谢

网友B(2013-08-13):
加油,,应该比较好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2、3楼:现在我P0口再输入时,接收到的数据与没有74HC573的数据时有差别。我查看了74HC573,并没有三态 ...

74hc573的所以输入都是高阻输入,不需什么三态控制(输入口只需一种高阻状态就够了),三态是对输出口而言。
51做输入前要对应的数据口要是1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