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516的UART测试-缥缈九哥发布

楼主(2011-04-03):
利用PL2303HX的串口线,接到SH88F516的UART0上,用内部16.6M的RC振荡器。上位机用丁丁的SSCOM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让UART0从300到128000的波特率都工作正常。仅仅有115200我测试没有通过。不知道是不是换其它定时器其它模式就能好。
有能成功的请介绍一下。谢谢。 sh88f516.zip (35.49 KB) 其中PRINTF还没有调试好。

网友A:
:lol,应该赞一个

网友B:
我也发现115200通讯不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沉了,顶一下。

网友C:
没事的,九哥,酒香不怕巷子深,呵呵

网友D:
随着香气跟来。。。

网友E(2011-05-20):
你用的是晶振还是内部RC?我用avr的mega48,mega8,晶振的,与2003芯片通信,115200完全没有一点问题.也许和51的内核有关,毕竟不是单周期的,如果速度够,就要查查波形和分频系数了.一般来说误差不应该超过2%吧.你仔细算算.还有,115200对上下沿的速度也是有要求,用示波器看看即可.以前参数没调好,就出不来.

楼主:
当然是用内部RC呀。

网友F(2011-06-20):
我下载先回去研究下

网友G:
这个得顶起。。。

网友H:
LZ没搞ARM,改玩单片机了?

楼主:
有人说内部RC不可靠,得顶起让他们看看。

网友C:
九哥,你这个帖子我将收录到8BIT MCU问题集里,感谢了。

网友I:
谁说内部RC不可靠?

网友J:
:D 我来啦~ 可是芯片在别人手里,要不我可以试试。

楼主(2011-08-14):
哈哈。难民人,我可是给了你两个SH88F516的。快递竟然丢了。。。

网友K:
快递真是烦人啊

楼主(2012-04-29):
#include "SH88F516.h"
#include <stdio.h>                /* prototype declarations for I/O functions */

#define  UART0_TEST         0

void uart0_tes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
        CLKCON = 0x00;                //时钟设置

        T2MOD =0X80;
//         Y = 65536 - (X /BPS) ; X = (16600000/32) = 518750;
//         RCAP2H=TH2=0xED;RCAP2L=TL2=0x94;        //   110 :  0xED94         ERR
//        RCAP2H=TH2=0xF9;RCAP2L=TL2=0x3F;        //   300 :  0xF93F         OK
//        RCAP2H=TH2=0xFC;RCAP2L=TL2=0x9F;        //   600 :  0xFC9F         OK
//        RCAP2H=TH2=0xFE;RCAP2L=TL2=0x50;        //  1200 :  0xFE50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28;        //  2400 :  0xFF28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94;        //  4800 :  0xFF94         OK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CA;        //  9600 :  0xFFCA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DC;        // 14400 :  0xFFDC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E5;        // 19200 :  0xFFE5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3;        // 38400 :  0xFFF3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7;        // 56000 :  0xFFF7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7;        // 57600 :  0xFFF7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C;        //115200 :  0xFFFC         ERR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C;        //128000 :  0xFFFC         OK
//        RCAP2H=TH2=0xFF;RCAP2L=TL2=0xFE;        //256000 :  0xFFFE         ERR

        T2CON=0x34;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方式,自动重装载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

#if 0
char putchar(char c)
{
        SBUF=c;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TI);                     //等待TI置1
        TI=0;                                   //清除TI
        return c;
}

char getchar(void)
{
        while(!RI);
        RI = 0;
        return SBUF;
}

void uart0_test(void)
{
        while(getchar()!=0x30);
        while(1){putchar(0x55);}
}
#endif

#if  UART0_TEST
void uart0_test(void)
{
        char a;
        while(1)
        {
                scanf("%c", &a);
                if(a=='0') break;
        }
        while(1){printf("%2x",(int)0x55);}
}
#endif

楼主:
今天给投诉了。一个客户说我这程序有陷阱,在SH88F516上用不起来。非要帮助他写一个多字节的串口收发通信的例子。说客户是上帝,一定要帮助。否则向中颖或者公司投诉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还是5月1号放假期间 。客户从昨晚纠缠我一直到现在 。不得安宁呀。我也说明了,例子给你了,要参考要修改,绝对能用起来,你如果看不懂,用不起来的话。说明你懒,笨,差。你的项目很可能有危险了。不如外包给我做算了。

网友L:
可能你有私心吧,我也有过类似现象,公司把我从总公司调到分公司,我不同意,后来工作就很难进进展了,后来我就辞职了了....原因:总公司生意很好,订单是国际客户,供应商的全方位支持很到位,很多技术问题供应商很乐意帮忙解决。分公司刚刚成立,会面临很多问题,特备是开发上的技术问题,供应商看没有量,没有利润,都爱理不理的,世态炎凉~    ····助人为快乐之本~~  祝福你

楼主:
我那有私心呀?有的话也不会大放假的上网支持客户。不过我上一楼的UART配置及单字节收发和测试的源码已经发给他了,你们可以看看源码 ,实话实说的有没有问题,有了这个能不能编写好串口的驱动?他非说我的程序有BUG,调不通,要我给他写一个多字节串口发送的代码,我都 支持到这份上了。再让我放假去给他写代码。他不是懒就是笨。能力如此,我多支持也无益。何况 只是一个串口,其它 的东西 到时还不会找我帮助写?那不如外包出来 算了?不然,谁有空帮助纠缠到底呀?用能力差的技术人员做的项目,能成功的概率很小,请不到有能力的人的公司,项目肯定没有前途,公司更没有前途。我支持不是白支持了?我们做代理的又不是以技术研究为主。要的是利润。。。

网友L:
“子给你了,要参考要修改,绝对能用起来,你如果看不懂,用不起来的话。说明你懒,笨,差。你的项目很可能有危险了。不如外包给我做算了。”

假如你是官方FAE,被投诉你会很麻烦!你认为客户水平不高,你就想外包客户的项目??是公司收入还是私人创收??你是一名不道德的FAE~~,这是职业道德问题,就像专业是道德,花心是本性!在我公司的,绝不允许下面的FAE有这样的想法。你的话题引起我对FAE管理的另外想法。

网友L:
“例子给你了,要参考要修改,绝对能用起来,你如果看不懂,用不起来的话。说明你懒,笨,差。你的项目很可能有危险了。不如外包给我做算了。”

假如你是官方FAE,被投诉你会很麻烦!你认为客户水平不高,你就想外包客户的项目??是公司收入还是私人创收??你是一名不道德的FAE~~,这是职业道德问题,就像专一是道德,花心是本性!在我公司,绝不允许下面的FAE有这样的想法。你的话题引起我对FAE管理的另外想法。

网友M:
哪有这样欺负人的,能给个例子运行就行了,难道intel出了一个核,还要做一个windows?

如果还不行,让他外包给别人吧

楼主:
不管是什么FAE,不可能有给了器件的程序驱动例子,你用不起来。还需要别人把整个应用模块都做了的情况。除非你是大客户,或者大行业应用,代理公司走一通流程立项,把项目产品全做了。你就吃OEM现成。连个串口例子也看不懂,用不起来的工程 师。能力有问题。用这种工程师做大项目重要项目的公司更有问题。支持也是白支持。

网友N:
哎~这个强食弱肉的社会~这个充满自私基因的群体,~和谐拯救危机吧~~网络都是虚拟的~单片机的编程都是底层的苦力活,程序的搬运工而已,按部就班而已。自命清高的别最终落个孔乙己的下场就好了。

网友N:
~和谐拯救危机~  :handshake

网友N:
导师经常跟我们说:“我并不比你们懂,只是比你们懂得早一点而已......”人类的智商其实都差不多的。自认清高的不过是占了一些优势,跟更投入而已。论坛上希望大家不要恶意攻击!一口否定别人的能力问题是极端不道德行为。

楼主:
我并不懂什么,但是我有拒绝休息期间提供不合理服务的权利。我只是看懂了别人的程序抄过来测试成功串口单字节收发而已,然后再把测试成功的例子提供给客户,正如我上面已经发出来的程序一样,当然我没有测试中断接收。但他非说我的不能用,有BUG,支持不到位,没有帮助他写完整个串口多字节通信收发驱动。在五一放假期间,我是休息,我拒绝为为客户编程的服务 ,更拒绝说我程序有BUG要投诉我的客户的帮助编写程序的要求。既然有了单的发送,难道多字节发送自己都做不出来?多一个循环调用的程序都不会写?那怀疑能力是否成立呢?这与我清高有什么关系?我更要怀疑对方的态度,人品。五一放假期间先是强说别人的程序有问题,又指不出来什么地方有问题,还强求别人帮助他写程序?我领取他的加班工资了吗?我有义务帮助他写程序吗?

网友M:
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医闹,原来还是更多种类型的闹,

楼主:
总之。好像不我帮助别人,我就是不对。可是,我也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