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对的吗??

楼主(2011-04-03):
我今年刚雪模拟电路哦。。。。在我的教材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在绝对零度-273度》和无外界激发的情况下,价电子不能挣脱共价键的束缚二参与导电。此时本征半导体中没有可以自由移动的带电原子,如同绝缘体》。。。。。。。。。。。是不是该吧带电粒子改成带电粒子或什么的,。。。。。。。。。请高手指教啊。。。。。。。我是菜鸟

网友A:
至少,说“带电原子”不对。

楼主:
我也着么觉得的 但我老师说是对的:L

网友B:
你简单理解为“载流子”好了。

网友C:
电子和空穴,空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绝对零度物体完全静止的肯定不能导电了。

网友D:
绝对零度物体也不会停止运动,这违背了量子力学基本原则,只是在普通语境下为简化问题才说物质完全静止,这时忽略了量子效应。至于楼主问题,简单说应该叫“载流子”,半导体中也不存在可自由移动的带电原子,液体、气体、等离子体等才是。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任何物质的粒子都会运动,于是有了扩散等现象,静止是相对的,但是很稳定的物质是不容易导电的,于是有了导体与绝缘体,当条件达到一定,一些平常绝缘的物质也会导电,于是有了半导体……导体内部的电子容易脱离原子核,形成电流,半导体是人们想办法给它参入杂质,让它可以有自由的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