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一位一位的传送16进制数据?
用自动发送那个 把时间间隔放长一点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不是只发送第一位数据吗?

网友A: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B:
在对话窗内连续输入待发数据,然后点击发送即可,需要反复自动发送的话,选择支持该功能的串口调试软件即可。

网友C:
发送一串数据出去就是了 我见过的串口工具都能做到的
要重复发送的话设定好定时间隔连续发送

网友D:
如果楼主说明应用确实合理, HotISP可以立即支持此功能

楼主:
:'(只用了简单的调试助手没有这个功能貌似SSCOM有哦哦,打搅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