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与超级终端

楼主(2011-04-03):
我想利用电脑的超级终端作为上位机,把产品的重要信息在超级终端上显示出来。显示的格式有中文!归结就是PIC单片机如何向电脑发生汉字!由于MPLAB不支持汉字,不知道如何直接发ASCII码,求指点&

网友A:
汉字也有asc码,两个字节吧。

网友B:
在MCU和PC的底层,他们都是以数字表示的

楼主:
汉字采用GB2313编码!比如说“啊”的汉字码为0xBAFE,串口先发0xBA,再发0xfe,在超级终端显示汉字“啊”,如何把整型的0xbafe拆分成两个单字节,发送到串口?

楼主:
MPLAB不支持中文,所以还得把每个汉字的code查表找出来!真麻烦

网友C:
记事本写好后再放到mplab

楼主:
记事本写好后再放到mplab
引用 网友C:

不解!可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D:
估计会是乱码,哈哈

猜的哈,米有用过

网友E:
汉字是不是有确定的范围呢?

网友E: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编码表嘛

网友E:
上位机接收到后处理一下就可以,如果你只有有25汉字,一个字节不就够用了?

楼主:
回007:一个汉字由两个字节的code码组成,连续发两个单字节的code码到串口,上位机显示正常;如果把一个双字节的code码即一个整型的拆分成两个单字节的码发到串口,上位机却显示乱码!实在不明白!
回10楼:我也想定义一个编码表,但是没找到那个取码软件,一个个汉字编码表查找实在麻烦(我有一百多个汉字,那不得花半天时间);并且还有前面说的问题!
等待解惑!

网友F:
可以直接用汉字,我使用过。
table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