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圈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没法说。
你施加的信号,信号一端加在了线圈的一端,信号的另一端施加在哪里?
线圈的另一端,接了什么电路?
施加的信号,是什么性质的信号?

楼主:
接的是放大电路

网友B:
明显就是拐角变形的脉冲,这个和线圈两端阻抗大小有关,吴国两边开路的话,等着烧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