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V控制16V 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意思,用电压较低的信号,控制电源电压较高的负载,还是控制一个16V输出的电源?

网友B:
哈哈,问题太模糊了。
1,如果是3V直流输入,16V直流输出的电源,可以用升压电路来做;
2,如果是放大器,可直接搭电路或用运放;
3,如果是控制电路,那就要分各种情况考虑了。

网友C:
如果是信号去控制电源的开关,用一个三极管和功率MOS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3V 控制16V的开关。

目前想到比较好的方法使用 光耦,
假如用三极管和mos管去搭电路的话,零件太多。
我要6组这样的线路

网友A:
光耦可以实现,并且控制电路与受控电路隔离。
但光耦压降较大,且能够通过的电流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