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新问题,换了电源,工作就不稳定了

楼主(2011-04-03):
自己用1302和1602做了个万年历,用笔记本的usb接口做电源,还很稳定,但是换了其他的手机充电器做电源就不稳定了,尤其是在蜂鸣器打开时(也就是闹铃时)最不稳定,总会显示85
已经解决初始化的问题
自己估计问题:
1、1302 的io口没有接上拉电阻
2、蜂鸣器电路的电源要隔开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供电不够吧

网友B: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但是我的闹钟程序不会写呢?请你多多指教.QQ:506758875

楼主:
3# wangkangming 我的加了一个闹铃符号判断,和闹时闹分判断,当三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就驱动蜂鸣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啊,通过的电流和电压都比较过了,差不了多少啊,也就几十个毫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改了一下,确实是供电的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调好呢?

网友C:
充电器电源内阻大不适合作单片机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魅族的800ma的电源,工作很正常,但换了一个就不太好了
用笔记本的usb口工作也相当的好
但是今天我用9V叠层电池和7805做了一个电源,工作不稳定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充电器带有检测电路,或者是廉价充电器输出功率低,不适合做普通电源适配器,你可以在蜂鸣器电源脚并一个电解电容作为储能。

网友C:
9V叠层电池无法提供要求电流同样不适合你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5v的电源呢?而且又方便携带,是三节干电池串联,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今天我自己也试验过了,我的是在电源输出时,加了一个电解和瓷片电容,不知道和你的意思是不是相同,但是效果不是很显著

网友D:
不是,是单独在蜂鸣器的VCC管脚处并一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和我做的区别在哪里?
都是一根线,就是距离有点远了啊

网友D:
还是有稍微区别的,因为如果储能足够,就不会影响到前端的电压跌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那一般用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D:
你不要问人了,拿你手上的电容去并看看。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我以前调DS12887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开始以为是软件的问题,后来换了电源就工作了。

网友C:
因为楼主应用需要5V便携电源用4节镍氢电池(1.25X4=5V),或者4节干电池6v+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不是软件的问题,我换了几个电源。
后来我在1302和单片机的IO口间加了10K的上拉电阻,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工作还特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思路,不过硬件已经设计好了。你的想法,个人觉得和1302差不多。只是在走时精准度上,SD2068会更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如果用4节干电池的话,不需要稳压的,直接在接个二极管就好了,5.3v够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经验提供,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是在1302和单片机IO口间加了10K的上拉电阻,其他的一切稳定,
后来用了几个电源试了一下,包括手机电源充电器,虽然后来闹铃的时候声音小了点,沙哑了点,不过工作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