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不管mos管导通还是截止,继电器都闭合,为什么?

楼主(2011-04-03):
(图片)

网友A:
你是如何判断MOS管处于导通状态还是截止状态的?根据输入信号电平?
可能你的MOS管已经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和D一直是通的

网友A:
既然“S和D一直是通的”,那就没有“不管mos管导通还是截止”,只有通。
你的MOS管估计已经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新的还是这样   不会是一上电就烧了吧?

网友B:
需要加个限流电阻的吧,不然MOS管的导通电阻太小,可能一导通然后就烧坏了

网友C: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就搞坏了 听说MOS很脆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这么脆吗

网友A:
9楼:
8楼所说,完全有可能。
别说接触烙铁,就是手碰一下,都有可能损坏。
业余条件下焊接时防止MOS管损坏,应该先将三引脚用导体联在一起(例如裸铜丝或铝箔),焊接后再拆掉。
换管子之前,万用表量量门极与源极之间电阻,无穷大为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整上静电环再试试

网友D:
4409好差水的一个管

网友E:
4409是PMOS,内部有个体二极管,楼主驱动错了,换NMOS吧。

网友F:
13楼说到点子上去啦!

赞一把~~~

网友G:
先检查继电器上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根本没有电源的话,就不会闭合啊,说明MOS管没有输出相应的导通电压

网友H:
13楼说的对,P沟道寄生二极管形成通路了,再说你S极接地了,G极信号无论高低都无法控制MOS工作

网友:
13楼说的对,

楼主:
16# hihii 具体要怎么接呢?wos

网友H:
换成N沟道的就行了,s极接地,g接信号,高电平时MOS管导通

网友I:
天哪,还有这高人问题呢!

网友J:
这个电路,想当然的肯定以为你用的是NMOS。
最好的老师,也不会怀疑你用的是PMOS,电路图上又没有标明,只有一个型号而已。

网友K:
PMOS用错,PMOS内置D-S的PN结,故始终导通

网友L:
回复 网友A:

xiexie 谢谢学习了

网友M(2011-08-20):
继电器驱动电流够不够,看你继电器手册,

网友N:
PMOS,晕死,哥哥搞半天,MOS型号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