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CT6 ARM核心板 成果的祼照!

楼主(2011-04-03):
在板子上扩展了DM9000AEP,并译码出8位数据宽度、2K深的总线(即通用的数据总线),转成了5V电平。,还单独译码了4地址深度的16位数据总线(想用来接LCD)。现在板子上焊的是64M NandFlash和4M的SRAM。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呀。。。。。。。

楼主:
底板也做好了,放在一起,好像要好看多了!。
在底板了,将串口1做成了RS232,供下载程和程序测试过程中,可以输出些信息出来观光。串口2做成了RS485口,同时保留下了4线的TTL电平信号口,以备用GPRS功能。和USB复用的CAN也留了一个口,用跳线可以用上第二个CAN,当然,独占资源的CAN不能少了。I2C、SPI、串口3、I2S、A/D、D/A、PWM等资源就放在GPIO这个引脚组中了,复用(因为实际使用时,同时都使用上的可能性不太大)。做将主板上的LCD接口的单色矩阵屏信号拉到了该底板上,可以直接挂单色LCD,比彩色的屏实用多了。由于主板上做了DIN/DOUT的一组使能信号,所以在底板上也做了一个5*5的矩阵键盘接口。还有存贮器总线,悲剧的是,我的总线扩展的接口做成了28芯的,市上没有28芯的接插件,我只有用了一个30芯的,拔掉最后两颗针来用的,呵呵。不说了,上图

网友:
原理图能共享下不?

楼主:
图纸就是官方提供的图,自己删删减减,主要工作是重新排了一次版,画了PCB而已。对于这颗器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用法。最终是能使它适合自己的产品应用才是最好的图纸!不一定要求大而全。:)

楼主:
这两天把说明也简单写了一下子,也供各位参考一下。
HOM3103 数据手册

网友B:
楼主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网友C:
做这样的开发板难不难??

楼主:
是自己做的。自己做,体会更深。要出点错,是难免的。只要不是严重的错就行了。呵呵!

网友D:
楼主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的板子做的不错,和我以前在淘宝上买的开发板有一拼

网友F:
和我以前在淘宝上买的ARM开发板很像

楼主:
网络通了。唉!
用的是安富利的测试程序,呵呵。没有重新写了!只不过,地址啊、中断啊什么变了变

网友G:
说实话,焊功一般,不大敢恭维;P

网友D:
焊工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焊接嘛,呵呵,我也觉得有待再练习。我会向我朋友转告的(我让一朋友帮忙焊的,呵呵)。主要是虚焊较多,阻容器件的焊锡太多,贴的集成片还可以!

网友:
不错的 产品 新欢 呵呵

网友H:
呵呵,焊接嘛,能用就可以啦,接下来就是看看楼主软件的功力怎么样了!

网友I: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J: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总体来说不错,焊工还有提高的空间:lol

网友K:
能做到这样还是恨不错的

网友B:
板子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I:
这焊工的确有待提高,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L:
拿无水乙醇洗洗,就会漂亮很多的。呵。

网友F:
最近也想自己做块板,楼主给介绍点经验:lol

楼主:
我做这个板子的出发点是实用性与后继使用的兼容性来考虑的。以免重复设计。
了解了芯片所能提供的资源后,把系统必需使用的资源分配了,能复用的就复用了。再把CPU常用的一些硬件资源拉出来,UART,CAN,I2C,SPI,PWM,AD,DA,数据总线(这些都是用得比较多的),像I2S之类的,为了做够外面的GPIO资源,所以也拉了出来。其实该功能用处不太大。我没有要求大而全。为了应用中直接用这些资源,那么需要进行电平转换的,在核心板上都考虑了,核心板所需的硬件资源,全在核心板上考虑上去,则外面扩展应用的简洁多了。那么基于这个板子来做二次开发时,会很快的。在软件上,我肯定会重新封将一个面向应用的函数,否则调官方的库来实现各功能,还是有些麻烦。这样就更有利于二次开发了。呵呵。主要取决于个人思维及应用场合了!:lol

楼主(2011-05-12):
最近是有些忙,不过还是抽空折腾了一个小工具---点阵字库提取:从一个指定的文本文件中扫描所有的中文字符,然后将这些中文字符的标准字库码提取出来,构成一个头文件,这样就非常方便使用了。可是同时扫描多个文件中的中文字符,有相同的字符时,只取一个字。,当时是自己要用到,现在放在这里来,供大家使用,希望是一个能够好用的东西:

软件名:CHStiqu.exe
软件功能:从指定的文件中提取中文字符,并将相应的16*16点阵字符编码(汉字库)提取出来,最后生成一个C头文件"HzCode.h"
依赖文件:CCLIB16.FNT。这是一个中文16*16点阵的字库文件
使用方法:
        在CMD指令窗口国输入该指令并加上要查询中文字符的文件,可以查询多个文件后,将找到的中文字符写入"HzCode.h"中。
        如:要将main.c中的中文字符的编码提取出来,则
            chstiqu main.c
        如:想要提取main.c和menu.c两个文件中的中文字符的编码,则
            chstiqu main.c menu.c

网友M:
STM32F103ZCT6   很不错的型号,,经济。

网友N:
很好,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