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能完全替代S52吗?

楼主(2011-04-03):
我看淘宝上卖的STC的单片机比ATs52单片机更便宜,他们能互相替代吗?S52能多次编程,我写的程序不满意能擦除重写,stc的可以吗?

网友A: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只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不同,不过我们一般也不会用到。我现在就是用89C54取代S52了

网友B:
可以,使用时注意二者一些寄存器设置的不同即可。

网友C:
不是OTP 可以多次擦写的

楼主:
谢谢诸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D(2011-08-30):
新茂科技(SYNCMOS)完全兼容AT89系列。

网友E:
功能没问题,性能是比不了的

网友F:
没有问题的 STC很好用的

网友G:
STC通常是增强型,只有更强。:)

网友H:
功能可以替换,质量差数量级,不要命的产品可以用。

网友I:
被蛇咬的一辈子怕蛇。
不过,用了这么多,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