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工控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03):
两台电脑直连时需要把网线头作交叉式的,
那么PLC和上位机用以太网直连时,网线时直通的还是交叉式的?如果是直通的,那么PLC和电脑经过路由器连接的时候,还用直通的,怎么解释?

网友A:
有自适应的网卡就无所谓.不是自适应就要用交叉.有点类似RS232
与路由连接,都是直通.

网友B:
以太网直接连接的话,按规范需交叉连线,虽然现在的网卡多支持自适应,但最好按规范来,路由器的连线规范则是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