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浮点型数据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1-04-03):
float z;
z=1111*5*10/4096;
z最后为什么算出来是-2
而只有用以下程序才可以算出正确值:
float z;
z=1111*5;
z=z*10;
z=z/4096;

z作为一个浮点型数据,为什么还会出现运算错误呢?
MCU型号是89C2051 编译器是keil的

网友A:
那是因为编译器在处理
z=1111*5*10/4096;
的时候, 开始对 1111*5*10/4096 算式是以整数的形式计算的, 算完后才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B:
4096后面加个小数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另外我想问 我在VC++6.0编译器下 用z=1111*5*10/4096这种表达式算出z值 是否是因为VC++6.0编译器每一步都是以浮点型数据进行运算的?

楼主:
VC++6.0编译器下 z值计算正确

楼主:
4096后面加个小数点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
在10后面加小数点后正常

楼主:
那是因为编译器在处理
z=1111*5*10/4096;
的时候, 开始对 1111*5*10/4096 算式是以整数的形式计算的, 算完后才转换成浮点数.
引用 网友A:

谢谢
另外我想问 我在VC++6.0编译器下 用z=1111*5*10/4096这种表达式算出z值 是否是因为VC++6.0编译器每一步都是以浮点型数据进行运算的?

网友C:
30:       float   z;
31:       z=1111*5*10/4096;
00401048   mov         dword ptr [ebp-4],41500000h
:L,没看懂VC++6.0下的汇编,期待高手解答下,我估计VC应该是把该算式中所有的数据提升到了float类型,在进行运算,不过你可以这样写:z=(float)1111*5*10/4096;显式的提升算式中数据的类型

网友D:
z=1111.0f*5.0f*10.0f/4096.0f

楼主:
30:       float   z;
31:       z=1111*5*10/4096;
00401048   mov         dword ptr [ebp-4],41500000h
:L,没看懂VC++6.0下的汇编,期待高手解答下,我估计VC应该是把该算式中所有的数据提升到了float类型,在进 ...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 VC不像keil用于单片机  不必过于考虑程序代码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个实验,code最小的是这种写法:
z=ad*5.0*10/4096;
其次是z=ad*5*10.0/4096;
然后才是
z=1111*5;
z=z*10;
z=z/4096;
难道keil的编译器是从右往左运算所以在10后面加小数点反而比在5后面加小数点多存储了一个浮点空间?

楼主:
书上说赋值运算是从右向左结合的

楼主:
不对呀 就算从右向左算 第一步10/4096也是浮点型呀 为什么下面两种写法的code占用不同呢?
①z=ad*5.0*10/4096;
②z=ad*5*10.0/4096;

楼主:
ad=1111
程序是①占用code比较小.

网友E:
实数没加小数点!

网友F:
象10楼写的那样,即便是VC算对了,也应该人为强制转换。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不仅仅依赖编译器。

z = float(1111.F * 5.F * 10.F / 4096.F);

KEIL C环境里,如果分母是4096,那么除以4096就应该用移位操作,效率会提高,代码长度也会缩减。

网友G:
对于浮点型计算,你要在分子上在乘以一个 1.0   你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