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电源空载电流怎么测啊?

楼主(2011-04-03):
电源空载电流怎么测啊?怎么有些直接用电流表测可以测出来,有些却显示不了呢???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拜托了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
先把你的测量方法贴出来。

网友B:
电流表的分辨率不够吧。

网友C:
空载就是负载电阻很大,太大的话,电流就小,所以电流表的分辨率达不到的话就测不出来。

网友D:
空载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可能是你的电流表的最小测量精度达不到而没办法显示出来罢了。

网友E:
空载的话怎么会有电流呢?
回复 网友A:
空载的意思也就是开路吧?对吗?

网友A:
6楼:
电源空载的意思,是输出端开路。但输出端开路,电源自身仍需要消耗一些电能(因此,电源在空载时效率最低,为零),此时的输入电流,称空载电流。
我在2楼要楼主贴出测量方法,就是怀疑他去测量输出端电流了。

网友E:
我明白了,空载电流是说输入电流的
不是说输出电流的
我说呢
回复 网友A:
开路了怎么会有电流呢

网友A:
不仅是电源(开关或线性),就是一个普通的变压器,空载(次级开路)时,也存在空载电流,即此时的初级电流。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主要是励磁电流,其相位与初级电压相比较,几乎落后90度。

网友F:
要么LZ测量方法不对,接错了?
要么LZ测试的是输出端的电流,这还是测量方法不对,晕

楼主:
各位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最近忙的昏天暗地的,看到各位的解令我答茅塞顿开,实在是感谢万分...

网友G:
用变频电源,上面可以读取待机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