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内存与固定内存的疑问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动态内存需要定期刷新才能保持存储在其中的数据,抗干扰力会因此弱于静态RAM,功耗也较大,但对于大系统而言往往会使用动态内存,因为其价格远远低于同容量的静态内存,随着对系统资源要求的不断攀升,现在已经用的越来越多。

网友B:
我估计楼主说的是软件上动态内存
该用就用
就是要考虑下内存碎片的问题 或者自己写一个动态内存管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