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下ADI DSP的sport口

楼主(2011-04-03):
1.SPORT是全双工的,能同时收发数据.
2.SPORT用帧同步脉冲来标志每个字或者包的开始,用位时钟来标志每个数据位的起始.
3.SPORT口有一个DATA FIFO,规格4X32或者8X16,还有一个shift register.数据先传送到DATA FIFO,再传送至shift register.
4.SPORT口能够主辅两路数据同时发送,共用时钟和帧信号,,数据是独立的.PRI和SEC pin收到的数据在存储器中是交替存放的.数据发送   也是交替的.
5.如果用DMA方式传送数据,只要DATA FIFO 为空,SPORT就会要求传数据进来.
6.SPORT口准备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不会晚于使能位设置后三个时钟周期.内部帧信号在SPORT准备好后将会延迟一个帧时钟周期,外部帧信   号不会有延迟.
7.除了TCLKDIV/RCLKDIV寄存器和多通道选择寄存器外,其它的寄存器的值都只能在SPORT禁止的时候改变,SPORT重新使能时生效.
8.SPORTx_TCR1 and SPORTx_TCR2寄存器
  TSPEN位置位马上能产生SPORT TX中断,暗示TX data寄存器为空并需要填满.所以在设置TSPEN前程序中要先初始化中断服务程序并且    准备服务TX中断.如果DMA传送被使用,在设置TSPEN前应该设置所有的DMA控制寄存器.典型的SPORT初始化是首先设置其它寄存器和    DMA,再置位TSPEN.
9.清除TSPEN位将停止数据传送,终止时钟,这样能减少功耗.

网友A:
TI不知道有这种接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