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集成式传感器都无法满足零下80摄氏度的测量范围,改用热电偶即可。

楼主:
集成式的最低可以到多少呀?

热电偶的话就意味着还需要配套电路了唉。。。一般是不是模数转换然后查表插值来得到温度信息呀?

另外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半导体制冷片电压2V,电流3A,制冷功率4W,那么热端的输出功率或者说前级的制冷功率是不是需要2×3+4=10W呀?

谢谢

网友A:
集成式最多是军标级的,零下60摄氏度,楼主的要求必须换用热电偶。

多级制冷,高温区的制冷量要大于低温区的制冷量和热传导损失之和。

楼主:
热传导损失和辐射漏热都可以另外估算,主要就是半导体制冷片自身的这个功率如上例子这样的算法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正确。还是说就电压乘以电流得到的功率即可呢?我的想法是电压乘以电流是电源做功,这些能量最后都变成了热,制冷功率则是搬运的热,所以理想情况热端的热就是两者之和。对么?

热电偶是不是就是PT100一类的东西?和热敏电阻比哪个更合适?因为调研下来许多场合好像就用碳电阻或者锗电阻什么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