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03):
我想设计一个低成本DC-DC电源,输入电压是6V-26V,输出电流500mA-2000mA,输出电压为14.5V。请问,应该选取那一种集成电路,升降压选取电感还是开关变压器。多谢!!!

网友A:
如果你需要隔离电源那么TIUCC2891有源钳位控制IC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不需要隔离电源那么TPS40060同步整流IC是比较好的选择.低成本的方法还有TL5001 外加驱动MOSFET的TPS2817等.
一般使用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