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恢复时间吧……

网友B:
选择尽量快的二极管, 一般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什么特性啊,是速度快吗?

网友:
我用的ss14

网友D:
ss14中的14是什么特性呢

网友E:
受益匪浅啊!

网友A:
ss14中的14是什么特性呢
引用 网友D:
1A/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