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在STC的烧录下载软件烧写时为啥老蓝屏?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网友A:
不至于吧,APP软件运行,一般是系统内存超边界的警告,只有在KNL级才会蓝屏。

另外,用的是电脑自带串口还是USB转的串口?

网友B:
重装系统一般可以解决。不行就换电脑,或检查有否其他硬件的驱动冲突?

网友C(2011-12-14):
你是不是用USB转串口线?如果是话,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用USB转串口线?如果是话,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情况也试过,有款USB转串口的线反而用旧版的驱动就正常了。

(现在用力特牌子的USB线,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