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 焊接问题

楼主(2011-04-03):
GPRS模块的底座实在是太密了,好难焊啊,,,求救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焊接机器的

网友A:
不是有两排插针吗?
   是很密,你设计的PCB上没对应插座?

网友B:
几个只能手工焊接了,按SMT工序都可以焊接,就是量少,成本高。
手工焊接:用烙铁,焊丝在PCB板的焊盘上一层薄锡,不能出现堆高,把座子对好PCB上焊盘,并用锡焊好其中一个定位焊盘,从左往右,或者从右往左,镊子压住座子,用尖尖的烙铁头去一个一个去压座子的焊盘,时间逗留一会,使PCB焊盘上的薄锡融化,座子和焊锡融化。

网友C:
专业的做法是钢网刷锡膏再红外回流焊,这是批量生产的办法,少量焊接只能靠手艺,注意多用松香助焊剂,多动脑子、多练习,俺手工焊这样的器件就是小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插座啊,引脚很密,又很短

楼主:
3# pa2792 多谢了,这个方法还没试过,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这个才发现,我以前焊的都是小菜

网友B:
一直以来我就想写个简单的焊接图示操作方法,可惜,自己焊的时候,没法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