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问题

楼主(2011-04-03):
各位大哥,我想问下msp430的LCD采用4MUX方式,每个液晶的数字显示是根据什么的?比如说要显示“1”那个段码是怎么写的?谢谢好心人的指点。

网友A:
此问题最好发到DSP版面。给你转过去。

网友B:
The file fet440_lcd_03.c in the F43x code example zip file should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http://www.ti.com/lit/zip/slac019

Also we have several app notes which connect to an LCD using the 4xx series: http://focus.ti.com/mcu/docs/mcuorphan.tsp?contentId=31849#lcd

网友C:
单片机我可能会一点额···这个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