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农M0助学板PDMA读取ADC样本小练(寄存器操作方式)

楼主(2011-04-04):
代码大意:使用PDMA0一次读取PDMA0_LEN 个ADC样本,然后在PDMA中断中求其均值。因为PDMA0的PDSSR1寄存器只可同时映射到一路ADC,因此在PDMA0中断中切换PDMA0源地址,此法较为拙劣,仅作演示用途。

main.h

#ifndef __MAIN_H__
#define __MAIN_H__
#include <stdio.h>
/*********************************************************
* 系统寄存器映射及库头文件
*********************************************************/
#include "NUC1xx.h" // 系统寄存器映射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UART.h"
/**********************************************************
* 自定义宏
**********************************************************/
#define APP_DEBUG
#ifdef APP_DEBUG
    #define PRINT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
#endif
#endif /* __MAIN_H__ */

main.c

#include "main.h"
/**********************************************************
* 宏及变量申明
**********************************************************/
#define PDMA0_LEN 32 // PDMA0所传数据长度
volatile uint16_t ad_x_buf[PDMA0_LEN] = {0}; // PDMA0所传数据缓存
volatile uint8_t ad_offset = 0; // ADC数据寄存器偏移地址
volatile uint32_t ad_x_sum = 0; // 所传PDMA0_LEN个数据之和值
volatile uint16_t ad_X[2] = {0}; // 所传PDMA0_LEN个数据之均值
typedef enum{NO=0, YES=!NO}bool;
volatile bool tmr0_5ms_flag = YES; // 5ms标志,用作键盘显示等
/**********************************************************
* 系统上电初始化
**********************************************************/
void MAIN_INIT(void)
{
    UNLOCKREG();
    {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 选择12MHz为PLL输入
        DrvSYS_Open(50000000); // 打开50MHz
    }
    {   /* 配置串口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1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   /* 配置GPIO */
        NVIC_DisableIRQ(GPAB_IRQn);
        NVIC_DisableIRQ(GPCDE_IRQn);
        DrvGPIO_Open(E_GPB, 10, E_IO_OUTPUT);
        DrvGPIO_ClrBit(E_GPB, 10); // 关蜂鸣器
    }
    {   /* 配置TMR0 */
        NVIC_DisableIRQ(TMR0_IRQn);
        // 第一步 使能和选择定时器时钟源及使能定时器模块
        SYSCLK->CLKSEL1.TMR0_S = 0; // 选择12Mhz作为定时器时钟源
        SYSCLK->APBCLK.TMR0_EN =1;  // 使能定时器0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定时器模块
        // 第二步 选择操作模式
        TIMER0->TCSR.MODE = 1; // 选择周期模式
        TIMER0->TCSR.CRST = 1; // 清加1计数器
        // 第三步 输出时钟周期 = 定时器时钟源周期*(8位预分频因子 + 1) * (24位比较因子TCMP)
        TIMER0->TCSR.PRESCALE = 11; // 12分频
        TIMER0->TCMPR = 1;       // 1/12M * 12 * 5000 = 5ms
        // 第四步 使能中断
        TIMER0->TISR.TIF = 1; // 清中断
        TIMER0->TCSR.IE = 1; // 使能中断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使能TMR0中断
        // 第五步 使能定时器模块
        TIMER0->TCSR.CRST = 1; // 复位向上计数器
     TIMER0->TCSR.CEN = 1; // 使能TMR0
        //TIMER0->TCSR.TDR_EN=1; // 无需读取加1计数器值
    }
    {   /* 配置ADC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 第一步 GPIO初始化
        SYS->IPRSTC2.ADC_RST = 1; // 复位ADC
     SYS->IPRSTC2.ADC_RST = 0;
        GPIOA->OFFD |= 0x03 << 16; // 失能数字输入路径
        SYS->GPAMFP.ADC0 = 1; // 设置ADC函数
        SYS->GPAMFP.ADC1_AD12 = 1;
        // 第二步 使能及选择ADC时钟源 然后使能ADC模块
        SYSCLK->CLKSEL1.ADC_S = 0;    // 选择12MHz
        SYSCLK->CLKDIV.ADC_N = 0;    // 时钟源=12M/1=12MHz
        SYSCLK->APBCLK.ADC_EN = 1;    // 使能时钟源
        ADC->ADCR.ADEN = 1;            // 使能AD模块
        // 第三步 选择操作模式
        ADC->ADCR.DIFFEN = 0;  // 单端输入
        ADC->ADCR.ADST = 0; // 失能ADST
        ADC->ADCR.ADMD = 3; // 连续扫描
        // 第四步 选择ADC通道
        ADC->ADCHER.CHEN = 0x03 ; // 使能ADC CH0、1
        ADC->ADCHER.PRESEL = 0;   //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外部模拟输入
        // 第五步 使能PDMA;第五、六两步不可同时设置
        ADC->ADCR.ADIE = 0; // 失能AD中断
        ADC->ADCR.PTEN = 1; // PDMA传送使能
        // 第六步 使能ADC中断
        //ADC->ADSR.ADF = 1;  // 清AD中断标志
        //ADC->ADCR.ADIE = 1; // 使能AD中断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第六步 启动ADC转换
        ADC->ADCR.ADST = 1;
    }
    {   /* 配置PDMA0 <- ADC0*/
        // Q1:PDMA进给ADC留下一个通道选择,若是多路ADC,应当如何处理?
        // A1:无他,每传输完一次PDMA,变换一次源地址
        // Q2:在ISR读完一次数据后,是否要清零,等待传输新的数据?
        // A2: 不需要,因为使用的传输完成中断
        // Q3: 为何在使用PDMA传输ADC数据寄存器时,每次只传输了PDMA0->BCR值的一半的数次?
        // A3:God knows.
        NVIC_DisableIRQ(PDMA_IRQn);
        // 第一步 使能PDMA核时钟
        SYSCLK->AHBCLK.PDMA_EN = 1;
        // 第二步 映射PDMA通道链接
        PDMA_GCR->PDSSR1.ADC_RXSEL = 0; // ADC_RX选择传至通道0
        // 第三部 使能通道时钟,相当重要
        PDMA_GCR->GCRCSR.CLK0_EN = 1; // 使能通道0时钟
        // 第三步 设置接收和发送基地址,及相应参数
        PDMA0->CSR.PDMACEN  = 1; // 使能通道0
        PDMA0->CSR.SAD_SEL =  2; // 源地址设为固定模式
        PDMA0->CSR.DAD_SEL =  0; // 目标地址设为自增模式
        PDMA0->CSR.APB_TWS = 2; // 传输单位设为16位
        PDMA0->CSR.MODE_SEL = 1; // 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内存
        PDMA0->SAR = ADC_BASE; // 通道0 PDMA源地址指向ADC0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必须为32位
        PDMA0->DAR = (uint32_t)ad_x_buf; // 通道0 PDMA目标地址指向ad_x_buf数组首地址;必须为32位
        PDMA0->BCR = (uint16_t)(PDMA0_LEN<< 1); // 16位传输计数寄存器;注意:每传输16位计数一次
     // 第四步 使能中断
        PDMA0->IER.BLKD_IE = 1;  //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PDMA0->ISR.BLKD_IF = 1; // 清传输完成中断标志
//        PDMA0->IER.TABORT_IE = 1; // 使能读写异常中断
//        PDMA0->ISR.TABORT_IF = 1; // 清读写异常中断标志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 第五步 通道及触发使能
        PDMA0->CSR.PDMACEN = 1;  // 使能PDMA核
        PDMA0->CSR.TRIG_EN = 1;  // 触发使能
    }
    LOCKREG();
}
/**********************************************************
* TMR0 ISR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__irq
{
    extern volatile bool tmr0_5ms_flag;
    TIMER0->TISR.TIF = 1; // 清TMR0中断标志
    tmr0_5ms_flag = YES; // 用作扫描按键、显示等
}
/**********************************************************
* ADC ISR
**********************************************************/
// ADC0~共用一个ISR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__irq
//{
//    ADC->ADSR.ADF = 1;  // 清AD中断标志
//    ADC->ADCR.ADST = 0;  // 停止ADC转换
//}
/**********************************************************
* PDMA ISR
**********************************************************/
// 通道0~n共用一个ISR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__irq
{
    PDMA0->ISR.BLKD_IF = 1; // 清中断标志
    /* 检查PDMA0是否传输完毕指定数次的数据 */
    // 此处的CBCR可看作一个-1计数器,当记满时为0,其区间为[0, CCB)
    if(0 == PDMA0->CBCR.CBCR) {
        if(0x00 == ad_offset) // 传输ADC0
        {
            int i=0;
            do{
                ad_x_sum += ad_x_buf[i];
            }while(++i < PDMA0_LEN);
            ad_X[0] = ad_x_sum >> 5 /* / PDMA0_LEN*/;
            ad_x_sum = 0;

            ad_offset = 0x04;
        }
        else if(0x04 == ad_offset) // 传输ADC1
        {
            int i=0;
            do{
                ad_x_sum += ad_x_buf[i];
            }while(++i < PDMA0_LEN);
            ad_X[1] = ad_x_sum >> 5 /* / PDMA0_LEN*/;
            ad_x_sum = 0;

            ad_offset = 0x00;
        }

        PDMA0->SAR = ADC_BASE + ad_offset; // 切换PDMA源地址
    }

    PDMA0->CSR.TRIG_EN = 1; // 使能触发;注意:当PDMA完成传输后,该位自动清零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ad_X[2];
    extern volatile bool tmr0_5ms_flag;
    MAIN_INIT(); // 上电初始化系统

    while(1) {
        /* 扫描按键、显示等 */
        if(YES == tmr0_5ms_flag) {
            tmr0_5ms_flag = NO;
            PRINT("V0 = %d.%d V, V1 = %d.%d V\r",
                (ad_X[0]*5000>>12)/1000, (ad_X[0]*5000>>12)%1000,
                (ad_X[1]*5000>>12)/1000, (ad_X[1]*5000>>12)%1000);
        }
        /* 跳出大循环 */
        if(0) break;
    }

    DrvUART_Close(UART_PORT0);
    return 0;
}

网友A:
哪天楼主也群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敢当。

网友A:
把pdma继续

网友B:
好贴,每一步都很详细!

网友A:
顶起来,俺认为楼主应该把新唐的pdma的所有应用做成系列笔记,若结合fifo就更好了.
要突出芯片应用的特点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