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运放输出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4):
电流源
Iout =  Vref / Rs

楼主:
看图中的电路, 运放的输出为高, 同相反相电平相等, 为什么输出会为高电平??

网友B:
3楼:
这不能叫做高电平,高电平是开关电路里面的概念。
只能说,运放输出端较反相输出端为高,高出的是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再加电阻上的压降。
至于为什么会高,那是由于运放电压增益非常高,放大倍数很大。为什么恰恰高出这么多,那是因为存在强烈的负反馈。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需要的恒流值为 Vref / Rs,你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当Iout变小时,运放负端电压就会小于正端的Vref ,运放输出更高的电压使三极管导通加强,从而使Iout增大,同理当Iout变大时,运放负端电压就会大于正端的Vref ,运放输出更低的电压使三极管导通减弱,从而使Iout变小,这样Iout始终由运放控制在Vref / Rs这个水平上,继而实现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