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04):
我用8051单片机控制TC35i发短信,PC连接TC35i成功发送。
单片机连接MAX232再连接PC可以用串口助手看到发送的指令。指令是没错的
但是我用8051连TC35i却发不了短信。
程序中包含有监控TC35i回应的部分。发现收不到任何回应。
然后测串口的电压。发现发送端(串口第3脚)的电压只有30mV。所以是发送端出问题了
接收端(串口第二脚)电压正常。有-10V
但是单片机连接电脑或者电脑连接TC35i的时候各脚电压都没问题
串口连接方式是2.3.5脚的连接

网友A:
坐等学习高手解答 :victory:

网友B:
送AT命令,挂示波器看收发信号波形,8层是硬件问题。

网友C:
TC35i的串口是TTL电平的,与MCU互联无需232电平转换。

网友D:
首先,先用PC初始化TC35I
ate0
at&w
at^ssync=1
at&w
at+cnmi=2,1,0,0,1
at&w
at+cpms=me
at&w
写波特率
At+IPR=9600
at&w
之后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也设置为9600,
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有可能你单片机的串口需要跟TC35I的串**叉。

楼主:
串**叉是什么

楼主:
4L的大哥~我用模块的时候测到的串口的电压都是-7到-10V的。所以我觉得232是必须的

网友C:
那除非是使用了TC35i模块的Modem,这和TC35i不是一回事,如果接口是232的,说明你的连线有误。

网友D:
他应该就是使用TC35i模块的Modem。所以呢跟MCU的串口RS232串口是不需要像PC那样交叉。

楼主:
我是在使用modem。楼上大哥的意思是串口是TXD连TXD。RXD连RXD是吗

网友D:
对跟PC连接能用的那根延长线,不合适用于跟单片机板子连接。你先测测跟PC连接的线两头的2,3脚。如果线是2--3;3--2,那么你就的找一根2--2;3--3的数据线,或者想办法跳线。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C:
标准Modem的连线是顺序接线的,但有些小公司做的Modem则使用交叉线,要确认清楚,用万用表测测电压或者拆开看看连线。

楼主:
成功了。多谢大家的帮助。激动加感动啊
还想问个问题。modem里面是本身存在有一个MAX232芯片吗。

网友C:
标准串口Modem中必然有232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2014-05-15):
引用 网友C:
那除非是使用了TC35i模块的Modem,这和TC35i不是一回事,如果接口是232的,说明你的连线有误。 ...

我也有链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