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已经,上传了用电路图说话,直观明了

楼主(2011-04-04):
我这个是三极管恒流的,我的问题是在和光耦串联的那两个稳压管的功率用0.5W的可以吗?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用多大功率的稳压管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算
我就知道功率=电流×电压,现在电压知道了,可我不知道电流
关键那个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啊?
从电路图上看流过光耦的电流=稳压管的电流+三极管的电流
我的电路输出是30V,恒流是300Ma的
流过光耦限流电阻的电流也就是光耦的电流=30÷3.9K=7.7Ma
那也就是说流过稳压管的电流<7.7Ma
那么功率=15V×7.7Ma=0.1W(两个稳压管都是15V)
我用0.5W的稳压管没问题吧?

网友A:
问题倒是没有,稳压管不会烧。
不过,你的计算有问题。
输出电压不是30V,应该是(稳压管压降+光耦压降+3.9k电阻压降),而3.9k电阻上压降是3.9kohm*流过电阻电流。

图的问题:
一是需要画得紧凑些,这样图中标注等才能够看清楚。二是各单位应该区分大小写,否则容易错误。

楼主:
谢谢,你说的很对,输出电压不是30V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是花的有点太疏松了

网友B:
光耦的电流才几个ma,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大伟,谢谢

网友C:
求解三极管作用,过流保护吗?还有RCD效果,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功耗大吗?怎么算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来调节电流的,恒流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我没有做过,所以问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分析的呀

网友D:
大师就是严谨!

网友D:
你用的PWM芯片是IPER12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是 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