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差0.2V怎么办?

楼主(2011-04-04):
(无正文)

网友A:
1.请看数据手册所规定的工作电压范围,5V器件的典型工作电压范围是4.5-5.5v,所以应该能用,不过以数据手册确认的值为准。
2.不一定要完全相等,甚至可以用单电源供电。
3.会造成输出零点的偏移,如果你是放大交流信号就无所谓,如果是放大直流信号且影响了精度,请自己调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