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门的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方波对称性如何?

楼主:
如图,这是个最常用的石英晶体振荡器的图纸,没有仪器,没有办法精确衡量其对称性,看波形觉得还是对称的.如果要占空比为50%,可以直接用还是要接一个D触发器一类的?(接了这个,又被二分频了,不好用)

网友A(2011-04-04):
如果是作为时钟,并不要求占空比准确为50%,示波器看看差不多即可。
如果负载要求准确的50%,当然是需要分频再用。

网友B:
还好,基本上是50%

网友C:
如果占空比需要高精度必须进行分频,但这样的需求很罕见,确实需要就加分频器,频率不足可加倍晶体的振荡频率,必要时使用PLL技术取得高精度占空比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