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4-04):
请教一下这几只管子组成的电路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有点像个钳位之类的哇,输入使出见的电压差达到稳压管电压的时候向对方泻放。

网友B:
这么看就清楚了。R1是交流负载。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网友B:
这样看得懂么?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交流,自己分析一下正负半周的情况,先假设D1到D4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D:
半波整流? 呵呵 蒙的

网友E:
这样看得懂么?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意思是说用稳压管降压。但对方是一个交流负载,所以得用整流加降压。这样无论那个方向的交流,稳压管都会消耗一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