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模电书中的F007内部原理的疑问??

楼主(2011-04-04):
这里面,如何理解Q8 Q9的作用,他们的电流咋确定的,是固定值还是?
书上有句话,在共模电压输入下,若Q1 Q2的电流增大,则Q3 Q4
的基极电流增大,因为Q10电流恒定,所依Q3 Q4基极电流的增大,必然导致
Q9 Q8电流的减少,此处导致Q8 Q9电流的减少是啥原理哈,谢谢~~

网友A:
你已经知道Q10电流恒定,Q10电流分两路,一路是Q9集电极电流,另一路是Q3Q4基极电流。
现在Q3Q4基极电流增加,而Q10电流恒定,那么Q9集电极电流当然要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