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类功放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如上图示,AB类功放当无输入电压时,两个NPN,PNP三极管应该是截止的,为什么CE间还有12V电压呢?

网友A:
因为其截止,才有12V电压。
图中未画出负载,加上负载后看得更清楚。
另外,这已经不是AB类工作,而是稍有C类性质的B类了。

楼主:
maychang大哥,因为截止了,E极电位怎么会跟地的电位相同呢,不理解啊!

网友A:
3楼:
管子截止,等于没有(开路)。
既然是仿真,你把两支管子都拿掉,再看看两块电压表显示多少。

网友B:
如上图示,AB类功放当无输入电压时,两个NPN,PNP三极管应该是截止的,为什么CE间还有12V电压呢?

引用 楼主:

只能说输出点电压为零,——你的表接错了。
现在的状况是:通过管子的泄漏电流,表依然能测出电源电压为12V。
改正方法:XMM2的一端改为接地。

网友B:
元件有泄漏
OK
3# caiys

楼主:

奇怪,接两块电压表跟接一块电压表的结果不一样,这应该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A:
7楼:
在你这个问题中,仿真软件没有问题。
此现像很正常。

楼主:
5楼,1,我是两块电压表,要测的是两个点的电位差,有接错的说法吗?
     2,元件泄漏,怎么理解?

网友A:
9楼:
“我是两块电压表,要测的是两个点的电位差,有接错的说法吗?”
一块电压表,可以测量两个点的电位差,两块电压表怎么测量两个点之间的电位差?
如果电压表的接法不能达到你测量目的,那就是错了。

你最好是把你原来目的讲清楚,要测量哪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楼主:
谢谢10楼的大哥
我XMM1测的是Q1的CE间的电压
  XMM2测的是Q2的CE间的电压

网友A:
11楼:
这样的测量目的,两块电压表接法没有错。
不过,你在3楼说的可是“E极电位怎么会跟地的电位相同呢”,似乎是要测量三极管发射极对地电位差。
测量的结果也没有错,两三极管发射极与地之间电位差确实为零,我在2楼和4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