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ISP接口PIC单片机程序怎么样烧进的?

楼主(2011-04-04):
没有ISP接口PIC单片机程序怎么样烧进的?

贴片的PIC单片机在板子上,没有那六根ISP的接口,是有那6根ISP的孔,但没有焊针,请问程序是怎么烧进去的?

谢谢

网友A:
必须要有6跟线连在PCB上的烧录孔上啊

网友B:
用编程座,烧好了再表贴的。

网友C:
一般把KIT3直接插到上面去烧,如果你的接口顺序对的话,如果不对,用一根线转接,线的那头焊上插针,插到里面烧即可

网友B:
哈哈,要这样干的,一般都是上PM了。

网友D:
哈哈,要这样干的,一般都是上PM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没用过PM,PM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C:
PM3的在线烧写不好,带负载能力不强

网友E:
PM3是可以脱机烧录,楼主这个应该是先用PM3+转接座烧录好,再贴上板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