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与外部中断线有无冲突?

楼主(2011-04-04):
对于stm32F103VET芯片。同时配置fsmc 和PE2,3,4,5为中断线时有无冲突。配置了fsmc时PE2,3,4,5变成了地址线A23 A19 A20 A21这时还能作中断线用吗?如果要中断功能和fsmc同时可用。该如何处理呢?大侠指教啊

网友A:
没有使用的地址线,是可以作它作用的。你试试先初始化FSMC,后初始化中断看看。不用的地址线不用初始化。(先声明,我没有试过:lol)

楼主:
我是这么弄的,好像不行啊

网友B:
如果要用上FSMC的地址信号Addr19/20/21/23,那么对应PE2/3/4/5就不能作为EXTI外部中断线了,不能同时使用。

2楼说的是:其他FSMC未用到的信号线,可以作为GPIO或者remap后的AF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