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搞不懂了,没发送0怎么出来0 了,大家看看

楼主(2011-04-04):
VB串口传数据,0不知道怎么跑来的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openclosecmd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openclosecmd.Caption = "打开串口"
       'open_close.Caption = "打开串口"
        Label3.ForeColor = RGB(0, 0, 0)
        Label3.Caption = "已关闭"
        Shape1.FillColor = RGB(255, 255, 0)
        Shape1.FillStyle = 0
        Exit Sub
   End If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openclosecmd.Caption = "关闭串口"
   'open_close.Caption = "关闭串口"
     Label3.ForeColor = RGB(255, 0, 0)
     Label3.Caption = "已开启"
     Shape1.FillColor = RGB(255, 0, 0)
     Shape1.FillStyle = 0
Exit Sub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Index As Integer)
Dim sendData1(1) As Byte
Dim X As String
Select Case Index
        Case 0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1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2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2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3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3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4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4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5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5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6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6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7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7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8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8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9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9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A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0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B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1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C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2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D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3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E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4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F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Case 15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X = MsgBox("串口未打开,请打开串口", 16)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sendData1(1) = &H10
              MSComm1.Output = sendData1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sendData1(1) As Byte
     Shape1.FillStyle = 0
    Shape1.FillColor = RGB(255, 255, 0)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串口为com4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通讯参数 波特率 奇偶校验 数据位 停止位
   '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二进制接收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RThreshold = 1 '缓冲区中接收到一个字符,就产生一次OnComm事件
     MSComm1.OutBufferSize = 1
End Sub

楼主:
:'(来个人看下,自己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额,这个不应该在砍单片机版问吧。。。换个地方问可能就有回答了

网友B:
恭喜,发现Windows的BUG了

楼主:
:'(搬家到哪儿,如果单个按键的话就不出问题,一组合就出问题,无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