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该怎么看呢?求助

楼主(2011-04-04):
这个电压调节器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什么呢?看不懂哦
求助
VD和Vf都是输入端
标注为滤波器的方框均为rcr滤波
输出就是324的输出了
VD为给定电压
Vf为反馈电压
全图如下

网友A:
1、输出不用说,就是LM324输出端了。输入是哪一点?知道输入在哪里,才好说输入输出关系。
2、下面那个框,标注为“滤波器”,不知道其内容,也没法说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了
VD和Vf都是输入端
标注为滤波器的方框均为rcr滤波
输出就是324的输出了
VD为给定电压
Vf为反馈电压
这个电路用于稳压控制

网友A:
“Vf为反馈电压”
从此句,估计这部分电路是大环路反馈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大环路反馈,此运放将饱和。

楼主:
对的
sig是给触发板调压去了
现在我就是不明白前级324放大电路中的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A:
哦,改了图了。
猜测这是控制晶闸管导通角的电路,而且触发使用的是双基极二极管(单结管)。
Vf估计是电压反馈信号,If估计是电流反馈信号。该设备是稳压限流输出,输出电流不超过整定值时仅电压反馈起作用,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后电流反馈才开始起作用。

楼主:
多谢 maychang
大的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里面324放大那部分我搞不明白Vd、Vf和324输出的关系
324放大部分反馈的RC串联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7楼:
Vdd是为两个运放YT和LT(估计是“压调”和“流调”的拼音首字母)的同相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电压,这两个直流电压决定了稳压值和限流动作值。同相输入端那两个滤波不必管它,其目的是避免Vdd瞬间波动造成输出电压或电流跳动。

“324放大部分反馈的RC串联起什么作用呢”
目的是降低频率较高时的增益,但频率较低时保持较高增益,尤其是直流为开环,增益成为运放的最大增益。

网友A:
9楼:
你那是直流的分析。

楼主:
谢谢maychang
感谢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