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大致判断单片机哪一部分坏了???

楼主(2011-04-04):
突然有一天,我的单片机STC89C52RC下不进程序去了,在好几个开发板上都试了,就是下不进去,应该是坏掉了:L
其实本来也不贵,就不到十块钱,而且手上还有几片,丢了也不心疼!
可是我想知道,如何大致判断这个单片机哪一部分坏了,就如我的这个芯片现在下不进程序,会不会是串口引脚坏了呢???如果是,那还能用吗???

网友A:
如果程序都下不了,不用考虑是哪里坏了,直接扔了吧
如果能下程序,你就编点测试程序,一个个试吧

网友B:
1、你下的程序是否能跑?能跑的话,MCU就是好的。

2、将P1.1  P1.0接地下载看看。

3、如果用的USB-232,换硬件串口看看

楼主:
1、你下的程序是否能跑?能跑的话,MCU就是好的。

2、将P1.1  P1.0接地下载看看。

3、如果用的USB-232,换硬件串口看看
引用 网友B:

前辈高人啊!我通过你提到的第二条把程序下进去了,前辈一席话让我省了10块钱呀!

问题解决了,20分全给前辈!

楼主:
我就说嘛:单片机哪儿那么容易坏啊??又没有接触高压、大电流的!
看来是我那个同事下载程序的时候不小心选了错误的选项导致的——就像在AVR里面错选了熔丝位!:L

网友C:
楼主分析出为什么P1.0,P1.1接地就能下程序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STC官方下载工具的截图,看了这个应该就清楚了吧!

网友D(2015-05-26):
我也试试,希望也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试,希望也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

真的哎,谢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