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过程中电容的电流方向?

楼主(2011-04-04):
对这个RC网络,用KCL列方程,C*dv0(t)/dt+v0(t)/R=0 正确吗?
怎么觉得应该是 -C*dv0(t)/dt+v0(t)/R=0

楼主:
终于自己找到答案了,应用i(t)=C*dv0(t)/dt的前提是电流和电压取关联参考方向

楼主:
这样的话,dv0(t)/dt取负值,计算得到i(t)也为负,实际电流与所取电流参考方向相反,所以是正确的:victory:

网友A:
:L不是说放电么?那电容电压就要减小,根据导数的性质,v(t)随着t增大而减小,斜率不是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