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手机开机时是否有自动校正时间功能

楼主(2011-04-04):
请教一下各位师兄,GSM手机在开机时是否可以自动校正手机的时间呢?

网友A:
实现该功能需要运营商和手机均支持才行,缺一不可。

楼主:
请问二楼弟兄,目前中国移动的运营商都有此服务吗?移动公司是否它的信号中就包含有时间日期信息的代码呢?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该项服务,不过也许各地的情况不同。

网友B:
GSM协议不熟悉,但是实际使用中确实发现NOKIA手机打开时间自动更新功能,一段时间后时间变正确了。
江苏.

网友A:
楼上情况说明各地情况是不同的,我的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