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的问题,希望有高手!在线等

楼主(2011-04-04):
在pcb布线中,在原来导线上画出一段新导线,一般情况是旧的导线被新导线取代,通过设置tool中的preference后,旧导线可以不消失了,新画的导线与原来导线自动围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如果要新导线与旧导线中的空白区域自动填充满相当于填充的效果,请问怎么设置。(不要告诉我重复画几根导线填充空白区域,我问的是怎么设置一步达成)

C:%5CDocuments

网友A:
没有一键完成,你可以用覆铜的方式。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附上几张图呢,说的不是多清楚呀!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A:
楼主,如果小面积可以使用多重画线去生成铜皮,如果是比较大的面积使用多边形覆铜方法。

楼主:
上图了,麻烦大虾指点。

网友A:
都说了,你可以使用覆铜的方法: 1、点击覆铜按钮

在弹出的覆铜对话框中选择你需要覆铜的网络。并点击“OK”按键

画闭合区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多边形填充,估计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C:
重复画几根导线填充空白区域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