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波特率设置过大怎么办?

楼主(2011-04-04):
我今天买了一块蓝牙模块,HC06(带电平转换地板的),然后用USB转串口线链接上电脑,用AT命令设置波特率的时候设置成最大波特率1382400bps,然后发现电脑支持的最大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才115200bps,然后就无法继续跟电脑通信了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设置回来啊?是不是可以用某些串口软件使电脑串口波特率达到1382400?

还有用单片机做主机设置的话用什么型号的,晶振用哪种类型?

网友A:
去看看模块是否支持强制初始化,否则需要联系供应商寻找解决办法,一般的串口设备都不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用MCU的话,选尽量高的主频,然后计算是否可以达到该波特率,至于什么频率合适则要看MCU的波特率发生器的设计,一般MCU也无法支持到那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B(2017-05-06):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C(2017-09-0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波特率过大问题。
我使用了SSCOM软件设置"AT+BAUD9"(230400),软件支持不了对应波特率,找不到如何强制初始化。
求教您之前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