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接口技术参数

楼主(2011-04-04):
我是一只菜鸟,需要用STM32设计一个数传电台终端,现在想了解下STM32的接口技术参数,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数字电台用什么芯片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一个数传模块

网友A:
有型号吗?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那个还没有确定,我只是想先了解下这个芯片的技术参数,比如说供电,管脚,以及外围电路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数传模块应该过几天就可以定下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芯片,呵呵

网友A:
呵呵!和单片机一样,但是3.3V的高电平输出,而一般芯片是5V的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管脚呢,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B:
没看明白楼猪想要什么

楼主:
我就是想了解下这个芯片的技术参数
11# adams.gh

网友C:
LZ去看下STM32的用户手册就行了,上面有你要的参数

网友D:
建议楼主去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E:
是不是rds技术?

我感觉先买个开发板试验一下会比较靠谱!

由于公司项目需要,我们买了ARMJISHU的神舟III号STM32开发板,是基于STM32F103ZET的,其资源丰富,例程详细,光盘自带的例程我自己跑过一遍,现在感觉要自己做一个板子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有成功的设计可以参考..............

网友F:
楼主去看看数据手册,应该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