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7问题

楼主(2011-04-04):
请问各位大侠
有什么芯片或电路可以替代CD4017?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能代的太多了,你想用什么代?

网友B:
前两天好像有个问CD4022的帖。
CD4017和CD4022都是约翰逊计数器。

“有什么芯片或电路可以替代CD4017?”
用高速CMOS芯片的话,有74HC4017。
用电路的话,用D触发器搭,可以搭起来。

楼主:
74系列或4000系列的代或其它的也可以

网友C:
4017是十进制计数/分频器,同类芯片没有其它型号(74HC4017是高速的4017),但如果只用计数功能的话,下降沿触发的十进制计数器倒是有不少,比如74HC68、90、176、196、290、390、490等,但能否代替要分析具体应用。这类芯片现在已经很少使用,因为MCU已经足够便宜,配合软件可以轻松在应用的层面上替代并获得更多的功能,高速应用则有大量可编程器件可以实现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