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电子靶问题

楼主(2011-04-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是指光敏的输出,其幅值是很小的,只有mV级,后面要接放大,需要多少放大到多少,另外也有一体化接收头,内含放大器,可以直接输出基带信号。

网友A:
补充,一体化接收头的输出电平是多为TTL的,跟距离、角度无关,只要大于接收信号阀值就会输出TTL电平的基带信号,自己搭电路也要用整形电路实现同样效果。

网友B:
红外发射用在点射的“枪”上,聚光是个问题

网友A:
聚光加个透镜即可,塑胶透镜都能用,这类玩具过去不少,1980s的游乐场比较常见,精度确实不怎么样,现在则可以用激光。

楼主:
光敏的输出,用cx20106接收

网友A:
20106就是放大器,输出满足TTL电平规范。

网友B:
记得以前的电视游戏机的射击游戏,是“靶”做发射,“枪”做接收的。

套用这种方法是否可以避免“枪”发出的光散射,提高精度?

网友A:
TV游戏机的机制截然不同了,通讯是双向闭环的,而红外枪靶比较简单,要讲究成本,通讯只能是单向的,只好选择靶是接收器。